根据传感器波形,判断被测物体移动方向

楼主(2014-09-07):
请教:根据传感器波形,判断被测物体移动方向
图一:金属从左到右移动,传感器检测到2个小下弦和1个大上弦。
图二:金属从右到左移动,传感器检测到2个小上弦和1个大下弦。
问题:出现其中一种波形,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判断金属移动方向?用单
片机来计数方式已经实现,现在想用模拟电路来判断大弦波的方式来实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電壓大小來區分。

用什么电路判断电压大小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用什么电路判断电压大小?

比较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较器。

比较器?像这种脉冲不能相互比较吧?还是有别的辅助电路!

楼主:
捕捉上升沿和下降沿,然后根据这个期间的长短和定时器的频率确定时间,确定出来?

网友C:
这个速度有多快?要是不很快就用ADC连续采集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速度有多快?要是不很快就用ADC连续采集了

速度20-30ms(毫秒)一个这样的波形。

网友D:
什么型号的传感器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比较器?像这种脉冲不能相互比较吧?还是有别的辅助电路!

比较器阈值设置在小峰与大峰之间。
比较器要用两个。

网友E:
设置左右两个传感器,以传感器信号的先后判别方向。

网友E:
     单个传感器,则用二极管设置门阀,仅让大信号通过,以正负判断方向。

网友F:
同意冬发兄的说法,用ADC最实际,价格不贵,调试容易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个传感器,则用二极管设置门阀,仅让大信号通过,以正负判断方向。 ...

二极管如何设置门阀,只让大信号通过,用什么电路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速度有多快?要是不很快就用ADC连续采集了

adc没用过,有专用芯片?我这个波形是正负波,是不是还要用加法器加一个电压上去,便于采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同意冬发兄的说法,用ADC最实际,价格不贵,调试容易

秋兄可以给一个电路参考一下吗?

网友G:
赞同#7, #10,都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比较器阈值设置在小峰与大峰之间。
比较器要用两个。

被测物体移动速度不同波形大小也不一样,如何设置动态阀值?

网友H:
这不是鼠标检测么

网友E:
正负辩方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正负辩方向。

被测物体移动速度不同,波形大小也不一样,这个行吗?

网友G:
阈值不固定,波形不固定,只有先ADC,然后软件方法比较容易了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被测物体移动速度不同波形大小也不一样,如何设置动态阀值?

那就要判断先后了。
两个比较器,一正一负,转折阈值都调整到小于你的“小正弦”。
先检测到负脉冲后检测到正脉冲,判断从左到右。先检测到正脉冲后检测到负脉冲,判断从右到左。

网友I:
用斯密特比较器,时滞穸口电压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要判断先后了。
两个比较器,一正一负,转折阈值都调整到小于你的“小正弦”。
先检测到负脉冲后检测 ...

maychang兄的这个办法不错,已经实现!不过时间长了,传感器可能不在平衡,有可能不是这么规矩的波形,有可能只有一个大波,一个小波,看看除了调整传感器,还有别的办法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用斯密特比较器,时滞穸口电压就可以了。

主要是根据被检测物体的速度不一样,波形大小也不一样!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adc没用过,有专用芯片?我这个波形是正负波,是不是还要用加法器加一个电压上去,便于采集? ...

ADC当然有专用芯片。不过,使用ADC就需要软件来判断,至少需要单片机。既然使用了单片机,大可以选择带ADC的单片机,转换完毕直接读数据,省电路板面积,还便宜。
7楼李冬发所说速度,不是指多长时间来一个脉冲,更重要的是脉冲的宽度。ADC采集数据的时间间隔必须远小于脉冲宽度,否则无法判断脉冲高度,甚至会丢失脉冲。

网友E:
   用正负或者有无来或者前后识别两种状态是最准确和容易的,比如数据通信的“0”“1”。你的波形图没有标明0轴的位置,所以我才给出二极管电路。

网友I:
如果二个图基线都是一样的话,就不要考量时间了,只比较中间的峰,谷值就可以了,这是电平比较,不存在速度的问题。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被测物体移动速度不同,波形大小也不一样,这个行吗?

如果用单片机那就简单了,就是判三个峰谷值而已,离开基线设一个阀值,表示有信号发生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maychang兄的这个办法不错,已经实现!不过时间长了,传感器可能不在平衡,有可能不是这么规矩的波形,有 ...

那就要根据“时间长了”以后传感器的波形想办法了。
追根溯源,当初为何选择这样的传感器?选择传感器前必先仔细看过说明书,确定其输出能够满足要求,才选定这种传感器。

另外,金属物体运动速度越快,脉冲越高,脉冲宽度很可能也越窄。选择ADC来检测的话,必须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,按照最窄的脉冲宽度考虑ADC转换速度。

网友J:
这种波形幅度通常是不稳定的,还是ADC之后求斜率,斜率比较符合波形的关键特征。
0 - + - + 0
0 + - + - 0
用微分电路辅助更好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ADC当然有专用芯片。不过,使用ADC就需要软件来判断,至少需要单片机。既然使用了单片机,大可以选择带AD ...

受教了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用正负或者有无来或者前后识别两种状态是最准确和容易的,比如数据通信的“0”“1”。你的波形图没有标 ...

0轴就是那条水平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如果用单片机那就简单了,就是判三个峰谷值而已,离开基线设一个阀值,表示有信号发生。 ...

这个方法好,用什么简单可靠的方法检测?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这种波形幅度通常是不稳定的,还是ADC之后求斜率,斜率比较符合波形的关键特征。
0 - + - + 0
0 + - + - 0

pjy兄是高手,这个方法挺好,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就要根据“时间长了”以后传感器的波形想办法了。
追根溯源,当初为何选择这样的传感器?选择传感器前 ...

谢谢!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这个方法好,用什么简单可靠的方法检测?能详细说明一下吗?

原理查出三个峰值,加科率递增或递减算法而已。开始判出信号有效,及回归基线,用移动平均法可以判信号开始与结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原理查出三个峰值,加科率递增或递减算法而已。开始判出信号有效,及回归基线,用移动平均法可以判信号开 ...

好的,我按照这个方向,试验一下,谢谢!

楼主:
截图发上来,大家参考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