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dubug

楼主(2014-09-08):
BUG, TE, ge, ic, IO
用PSoC3,发现不能dubug了,错误是Error: dbg.M0015: Debugger exited unexpectedly during run.  Encountered error (Remote communication error: No error.)

网友A:
论坛和官网搜下,这类问题很多

网友B:
可能是电压问题

楼主:
嗯,电源电压和miniprog电压不同,看过了,一样

楼主:
最高电压,用的是kit030,芯片不是ES,应该支持的。

网友C:
你有没有改变时钟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你有没有改变时钟

嗯,或者使用sleep或 hybernate模式?这样有可能断开debug

楼主:
时钟都是默认的,链接我看过了,就是在官网论坛找了一些相关解释,但是仍是不行。我再仔细看看

网友E:
把keil和creator都卸载掉,不装keil,只安装creator,不升级,直接从网上注册一个keil账号试下

楼主:
不行,只是能注册,debug还是不行

网友F:
debug新错误提示是什么? 抓个截图?

楼主:
没表达清楚,开始我解决的是编译的问题,现在是不能debug,运行的时候,就终止了

网友G:
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因为你的Windows是中文版的。

楼主:
OK了, 解决了

楼主:
多谢大家关注,结贴了啊

网友H(2015-10-15):
引用 楼主:
多谢大家关注,结贴了啊

咋解决的啊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