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射频芯片] 求助:如何通过普通电线,进行数据通信?数字

楼主(2014-09-08):
          想通过普通电线,就是家里的那种电灯线,其上已传送了一组音频信号,现在想再加上一组大于25KHZ频率的波形,用于传送电源,并且在这波形上想调制一组数字信号,主要进行灯的开关控制,即寻址,传送速率4800波特率或以上传送字节:四个字节一组,即地址与开关信号。  传送单向也行,成本相差不多的情况下双向。
     各位朋友,有没有好的芯片,或解决方案。目前想到的,电力载波芯片,但感觉不是一个好的办法

楼主:
增加:简单的说,就是如何在25KH载波上实现数字信号的调制与解调。若是有朋友提供思路或图,一定答谢。

网友A:
关注~~我知道电能表有这样的电路,集中抄表就是这原理

网友B:
百度一下电力线载波,英文缩写PLC

网友C:
好像ti有吧

网友D:
如果只是用来控制灯,而且不要求4800的波特率,低速率可以考虑用FSK,就是用两个频率代表0和1。这种方式在电力系统上用得很多。
发送端,采用两个正弦波振荡器,用端口0,1控制输出不同频率。
在接收端,用两个选频电路输出0,1,可以按或逻辑无数据或0输出0,有1则输出1,用单片机接收就可以了。

可以直接使用串口通讯。

信号也可以调制到25k载波上,提高可靠性。当然,发送、接收增加校验码可靠性就更好了。

楼主:
电力载波不考虑了,毕竟我只是用电灯的线,而不是用于电力传送的.成本太高.CNLXIN朋友说的,用两个频率,是想过,但一来不好做,二来干扰太大,现在基本想还是用数字调制,即把信号数据调制到25KH载波上.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路应是怎样的?

楼主:
可以直接使用串口通讯.这个我想不明白,如何直接有串口通讯?就算最好的线,RS232或TTL也传送不了多远,485得用专用线.

网友E:
传输电源就不要用25KHz这么高的频率了,损耗太大,应该重新总体规划你的方案。短距用直流电源,远距用50Hz交流电源,然后音频和数字信号都调制到载波上进行通讯,这都是很成熟的技术,有大量现成的方案,干嘛自己搞“四不像”自找麻烦?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PLC

音频是别人的,不能动,我是要借用他的电线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音频是别人的,不能动,我是要借用他的电线

音频信号的载波/调制频率是多少?选个PLC频率不一样的可行不?

网友G:
其实····很古老的做法了。。。
1、线路直接做供电用。
2、音频信号+调制的25kHz信号用电感或回转器隔离,其实就是低通。

25kHz 最好是再高些。。

网友H:
如果是小项目不会有载波厂家感兴趣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其实····很古老的做法了。。。
1、线路直接做供电用。
2、音频信号+调制的25kHz信号用电感或回转器隔离 ...

线路直接做音频信号传送,0-20KHZ 这个是人家的先决条件在了。 供电与控制只能后面另想办法。

网友G:
哎,俺就想不通了~~
无论你怎么做,都要用在原有的线路上。
请问你打算怎么从线路上取出25k的信号(能量)?俺不是问具体的,只是问结构拓扑~~
是不是还得在原有线路上介入?是不是还得增加一对儿设备?
要不要给你画个图?

楼主:
东西在原有线路上,只是两个不影响罢了。换个直接点说,就借用人家的线路通讯。此产品我看到过别人能实现的成品。原理是利用FSK通讯,载波为25K-30K,分成两路,一路波形一路直接经过整流,滤波,当做电源,另一路对方电路好象经过分压后直接进入单片机。
成品的原理图我已画出来,就是看不……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哎,俺就想不通了~~
无论你怎么做,都要用在原有的线路上。
请问你打算怎么从线路上取出25k的信号(能量 ...

能画图,要是做成功了,我有1000元的开发费,分你50%吧。
思路基本是FSK了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东西在原有线路上,只是两个不影响罢了。换个直接点说,就借用人家的线路通讯。此产品我看到过别人能实现的 ...

这个过程不必说,基本方案就那么几种。关键是有些东西你没注意到,所以也没考虑。
既然借用了线路,得考虑对方的阻抗,你没有讲是音频信号传输线路的性质。
但不管怎么说,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,对方的设备输出的阻抗比较低,那么你向线路介入信号时,信号会被几乎完全旁路掉。这个必须要考虑的。

可以想象你的情况:既然是电灯线这么粗,而且也没屏蔽,那么肯定是音频功放的末级输出。说到这里,又该考虑功放的结构了,这和决定要采用的电路形式有关。但无论哪一种,为解决被介入设备的低输出阻抗带来的问题,你得在电路中增加个高通滤波阻断介入的信号和被介入设备(两端)之间的互相干扰。
至于用25~30K的频率作为FSK调制信号的载波和能量传输,也都是可以完成的。

吃饭去,晚上给你画个电路,仿真。。。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昨晚喝多了····
刚想了下,俺以前弄的都是在小信号上——线路电平。
你这个如果是到音箱的电缆,那么只能用LC滤波,嗯,俺前几个帖子没考虑到这点。
考虑到滤波器的带宽,以及要求的衰减,这个滤波器不太好弄。
功放输出---滤波器-----线路---------------滤波器----扬声器,是这样的结构吧?

楼主(2014-10-09):
线路,普通的RVV线材,原来信号:就是音频的定压信号。 成品线路,发送端的,我没看明白,接收端的就直接经过LC到单片机了。具体人家的信号怎么传输的,我没发送端也不清楚。搞不明白的是别人的线路是如何解码的。因为他的传送码,到单片机就一个高低电平变化了,原理图我也转了,但这里不知如何传上来。有兴趣共同完成,加我QQ吧。

楼主:
最终确定了用XR2210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