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SB接口] 可正反插入的A型USB插座

楼主(2014-09-08):
USB2.0有4个信号线,就是+5V、D—、D+、GND,在计算机的A型USB2.0插座上有分别对应的4个电触点1、2 、3、4。本实用新型在绝缘板9的另外一面增加了4个备用的电触点5、6、7、8,还是分别对应USB2.0的4个信号线,即+5V、D—、D+、GND。当USB设备插入方向反了的时候无需退回来转180度方向再插入,而是上下挪动很小的位置就可以插进去。当我们插入一个USB设备(比如U盘)到本实用新型的USB插座时,无论插入的方向是正还是反,只需要上下略微挪动就一定可以插进去。这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上的人的使用习惯。

网友A:
连接的可靠性呢?貌似插得不牢固

网友B:
还是苹果的好 插进去就不用移动的 自然贴合

网友C:
苹果不是有这种插座了?

网友D:
当初USB规范要是做成两面的就方便了,现在是苹果做了,都觉得苹果人性化

网友E:
好啊 方便很多啊

网友F:
这样子插会不会松动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