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它应用] SH79F166A的LED驱动器能否不加外围直接驱动4位一体数码管吗?

楼主(2014-09-08):
SH79F166A的LED驱动器能否不加外围直接驱动4位一体数码管吗?

网友A:
需在com口增加三極管來驅動

网友B:
楼上正解

楼主:
哦,我知道了

楼主:
结贴了哈,中秋快乐

网友C:
不需要三极管的,我直接166A驱动6位1.2英寸数码管,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网友D(2015-03-22):
程序实例呢?

网友E:
1楼正解

网友C:
1楼所说的是事实。

但是中颖还有另外一个事实就是:79F166A和79F1621实际是一个芯片,但是通过内部配置做成2个不一样的芯片,其中166A被屏蔽了大电流的LED驱动,仅仅保留了小电流驱动,导致无法驱动大电流工作的数码管。

而这个屏蔽是可以**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