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量]
小电压隔离检测

楼主(2014-09-08):
想检测0—4.2V变化的电压,频率50HZ一下,电流100个MA左右,要求隔离测量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?

网友A:
1、隔离的ADC;
2、线性光耦;
3、模数转换+光耦或磁耦隔离;
4、交流的话,用互感器;

网友B:
用磁隔离或精密光耦电路进行隔离比较可行,用变压器要处理好阻抗配对的也不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