死到硬件错误里头去了

楼主(2014-09-08):
LM3S6965
开以太网客户端后,串口上传一些DEBUG信息,结果死到硬件错误里头去了,虽然我开以太网客户端模式的IP地址肯定是错的,但也别这样啊,上次啥情况给忘了,找了半天错误,时钟中断都进不去了,然后挨个试,最后还是在这里给试出来了
  •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//
  • //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
  • // interrupt.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,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
  • //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.
  • //
  • 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• static void
  • FaultISR(void)
  • {
  • OnProgGreen();
  • //
  • // Enter an infinite loop.
  • //
  • while(1)
  • {
  • }
  • }

结果后来常常进入到这个状态

网友A:
堆栈溢出或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空间

网友B:
访问了没有使能的外设。

网友A:
我上次也遇到类似情况,折腾半天,后来发现还是堆栈的问题。

楼主:
哦,我检查下

楼主:
多谢两位高手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