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通信] 想问问利用目前的FM模拟信道传输速度最高能到多少kbps?

楼主(2014-09-08):
如题。对通信不太懂。
目前比较成熟的技术能做到多少带宽的?

网友A:
128K没问题吧。

网友B:
有些电台fm广播里好像带有数字传输的股票和天气信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28K没问题吧。

模拟带宽15k,信噪比大约50db这样,用什么芯片来做呢?

网友C(2014-10-31):
可合作,QQ:1625422362

网友D:
请搜一下rds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搜一下rds

太慢了

网友E:
这个FM带宽可以送多高波特率的数据,还真没有好好研究过,只知道香浓定理。
传输的信息量和信噪比、带宽有关的。
FM带宽和GSM的接近,你可以参考GSM的传输速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