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单片机与PL2303HX通信问题,接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的数据

楼主(2014-09-08):
自己画的硬件图,PL2303_TX飞到单片机的RXD,PL2303_RX飞到了单片机的TXD
现象是这样的,单片机和PL2303通信正常,彼此都能收发到
但是由于实际需要,程序初始化时把所有IO口全部置零了,这时单片机能接受到数据,但是却不能发送数据或者发送了PL2303不能接收到(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显示,程序貌似也进入等待还是死循环了)
调了好久没有调通,不知道如何是好了
我的问题是单片机和PL2303之间是否交叉直连就可以了,我怀疑是单片机的串口置低后不能上拉上去了?硬件电路有问题吗?
上面的现象就是交叉直连的,若接成图中(反向串二极管,上拉电阻)后,同样不能发送,而且串口通信助手会变得很卡。。
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大吗

网友A:
依我目前使用的經驗看來....
D1是多餘的吧?
MCU與PL2303直接對連就行了吧?
拿台示波器看看波形應該就知道了!!

网友B:
PL2303很简单的,先不接什么单片机,直接短接它的TxRx,这样你就能直接使用串口助手调试了。
等调通了,再接上单片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