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求助] 请问想录制从电视的RGB输出的信号,ADC该选那一款

楼主(2014-09-08):
请问想录制从电视的RGB输出的信号,ADC该选那一款

楼主:
另外主控芯片有便宜的不,不太熟悉这个领域。

网友A:
你有什么打算?

楼主:
我查了一下ADC芯片,ADV7181应该比较合适,不知道TI有类似的芯片吗

网友B:
多大分辨率

楼主:
我其实只要640X480的分辨率就可以了

楼主:
因为我只需要将电视输出的R G B转录到SD卡中

楼主:
格式可以是MP4,AVI或者3GP MJPG之类的

楼主:
TI的 DSP 估计太贵了,有无这种专用芯片?帧率30fps就够了。

网友C:
TVP5146好像价格便宜些,也支持模拟RGB输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TVP5146好像价格便宜些,也支持模拟RGB输入

是啊

网友D:
推荐TVP5146M2,新版, 10bit精度

楼主:
哦,我看看,多谢啦

楼主:
先结贴了

网友E:
是有点小白的感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