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32F130的I2C初始化设置问题

楼主(2014-09-08):
我按下面的方法初始化GD32F130的I2C接口,再调用I2C_GenerateSTART(I2C2, ENABLE);发送Start信号,SDA和SCL均无反应,各位大师帮忙看看。

void I2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      I2C_InitTypeDef  I2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I2C2,ENABLE);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GPIOA,ENABLE);

                /* Connect pin to Periph */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 GPIOA , GPIO_PinSource0, GPIO_AF_1 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 GPIOA , GPIO_PinSource1, GPIO_AF_1 );

        /* PA0,1 SCL and SDA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0 |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= GPIO_OType_OD;    //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//I2C接口使用的GPIO管脚初始化

    I2C_DeInit(I2C2);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Mode = I2C_Mode_I2C;         //设置I2C接口模式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DutyCycle = I2C_DutyCycle_2; //设置I2C接口的高低电平周期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OwnAddress1 = 0x30;          //设置I2C接口的主机地址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 = I2C_Ack_Enable;        //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nowledgedAddress =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;
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ClockSpeed = 100000;        //100K速度

        I2C_Cmd(I2C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接口
        I2C_Init(I2C2, &I2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//I2C接口初始化
        /*允许1字节1应答模式*/
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2C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接口响应

}

楼主:
补充说明一下,完整的型号是GD32F130C8T6

网友A:
1.你抓波形,波形和预先配置好的是否一致
2.你烧官方给的程序看看试试
3.着重看你的硬件问题,可以参考STM32F0系列的例程详解
4.看这个程序,看不出什么问题

网友B:
        /* PA0,1 SCL and SDA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0 | GPIO_Pin_1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= GPIO_OType_OD;    //设置管脚为复用功能开漏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//I2C接口使用的GPIO管脚初始化

SCL设置为PP,SDA设置为OD,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你抓波形,波形和预先配置好的是否一致
2.你烧官方给的程序看看试试
3.着重看你的硬件问题,可以参考STM3 ...

IO口一点动静都没有,抓不到波形。我用的就是官方例程,只不过IO换了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/* PA0,1 SCL and SDA */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 GPIO_Pin_0 | GPIO_Pin_1;
     ...

按你的方法试过了,没有效果。

网友C(2014-10-08):
首先确定I2C接口外部上拉,然后将下面两个函数调换一下顺序试试
I2C_Cmd(I2C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接口
I2C_Init(I2C2, &I2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//I2C接口初始化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首先确定I2C接口外部上拉,然后将下面两个函数调换一下顺序试试
I2C_Cmd(I2C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这些我都试过了,还是无效。不过我现在用软件模拟的方式可以用了。

网友D(2015-07-22):
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没有波形输出。。。无语。。。

网友E:
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 = I2C_Ack_Enable;        //设置是否开启ACK响应
ACK响应的很重要。

网友F(2015-11-03):
我也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。

现象就是IIC一直在处于忙的状态,开始位都不能发送成功,觉得有点离谱,之前用使stm32f030c8t6一点问题都没有。

最快捷有效的办法,就是使用软件模拟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也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。

现象就是IIC一直在处于忙的状态,开始位都不能发送成功,觉得有点离谱,之前用 ...

求软件模拟程序,谢谢,I2C发不了

网友H:
需修改AF配置,
PA0:AF_4(I2C_SCL)
PA1:AF_4(I2C_SDA)

网友E:
I2C_InitTypeDef  I2C_InitStructure;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 GPIO_InitStructure;
这个定义的一定要仔细的

网友I:
引用 网友H:
需修改AF配置,
PA0:AF_4(I2C_SCL)
PA1:AF_4(I2C_SDA)

楼上看的很仔细的,这个很不错。

网友J(2016-01-15):
I2C_Cmd(I2C2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2C接口
I2C_Init(I2C2, &I2C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//I2C接口初始化

两行代码需要换个顺序。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IO口一点动静都没有,抓不到波形。我用的就是官方例程,只不过IO换了一下。 ...

这个用示波器的观察下的啦。

网友K:
GPIO_PinAFConfig( GPIOA , GPIO_PinSource0, GPIO_AF_1 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 GPIOA , GPIO_PinSource1, GPIO_AF_1 );

这两句的就是选用IO口的第二功能的。

网友L:
这个注意第二功能的设置的。

网友M:
注意配置,配置很重要

网友N:
这个先弄个官方的例程来看看,然后根着搞就行了

网友I:
设置相关寄存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。

网友O(2018-06-14):
我用的是 GD32F103系列的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,用的是官方的例程,改了一下引脚,结果没有现象,最终解决的方法是GPIO引脚初始化时开启复用时钟和使能复用引脚RCC_APB2PeriphClock_Enable(RCC_APB2PERIPH_AF,ENABLE);GPIO_PinRemapConfig(GPIO_REMAP_I2C1,ENABLE);在配置I2C的时候加了俩条语句I2C_SoftwareReset_Enable(I2C1,ENABLE);
        I2C_SoftwareReset_Enable(I2C1,DISABLE);然后问题就解决了。希望有帮助。

网友P:
考虑芯片的问题

网友Q:
I2c 的初始化的设计还是有点难度的

网友R:
这是IIC总线没有配置好的还是?

网友S:
对于iic来说 有时候模拟的比自带的好用多了

网友T:
硬件IIC不好用的,各种奇奇怪怪的情况,划不来去研究,做个软IIC,好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