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 像发送红外信号一样编码,懂得的能不能给点意见,谢谢

楼主(2014-09-08):
我的想法是:   在每次发送数据前加引导码,,,接收的时候只在接收到引导码的时候读取数据
需要发送的数据存储在变量led 中   先发 送引导码,然后一位位的将要发送的数据移到变量a中,
定义sbit a=P2^0;  即P2^0输出引导码或数据的高低电平

发送数据如下面这种模式
while(1)
{
    a=1;
delayms(1);
a=0;
delayms(7);                // 引导码

for(i=0;i<8;i++)        //移位发送数据
{
    if((led>>i)&0x01)
       a=1;
  else
       a=0;
}
}
这样发送    接收的时候和发送相反就行  不知这样行不行  还有 发送的是8000hz的模拟信号
经过AD转换成数字信号 存储于变量led中

网友A:
8000HZ的模拟信号采样,如果是十位AD的话,岂不是要80000的波特率?
时钟要对准啊。不然容易出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8000HZ的模拟信号采样,如果是十位AD的话,岂不是要80000的波特率?
时钟要对准啊。不然容易出错。 ...

啥,什么意思你说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