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【Kinetis实验】+ JPG图片在2.8寸TFT液晶模块上显示

楼主(2014-09-08):
Kinetis实验+JPG图片在2.8TFT液晶模块上显示
首先感谢21IC,感谢飞思卡尔赠送的开发板!
下面开始测试:
目的:        1、熟悉开发板使用,编译烧写调试代码;
2、了解TFT屏显示原理;
3、熟悉JPG格式图片向C代码文件转换。
测试软硬件:
1、Windows7 64+Keil MDK V511
2、Image2Lcd转换软件
3、EKK10/20MCU开发板+MxDock外设扩展接口板
4、Jlink V8调试器
实验原理:基于万利电子测试代码修改而成,具体参考FLEXBUS-LCD-COLOR++++工程。
实验现象:

实验步骤:
1、选择需要显示的图片。我是直接截屏得到Jpg格式的图片(其他格式也可以),由于屏幕分辨率是1366*768,TFT屏是320*240,因此通过画图板将其改为1366*1024,即320240
2、将图片文件转换为C数组。打开Image2Lcd.exe,设置:输出数据类型(C语言数组*.c),扫描模式(水平扫描),输出灰度(16位真彩色),最大宽度和高度(1366*1024)。然后保存为AA.c文件(名称随便写);
3、复制AA.c文件中的全部代码到FLEXBUS-LCD-COLOR++++工程下的image.c下,然后在image.h中声明对应的函数(函数名随便写,后边main函数中需要调用)。如图:

4、修改main.c文件中的GLCD_Bitmap函数为GLCD_Bitmap ( 0, 0, 320, 240, (INT8U*)IMG_Windows ),注意调用函数的入口与第3步的函数名称一致。如下图
5、编译,下载。

附件:1.实验代码

     2.图片转换软件

     3.实验用的图片及转换后的C代码

网友A:
这么好的东西,为何没人顶顶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好的东西,为何没人顶顶?

多谢支持。其实这没有多大技术含量,只是满足了小白的好奇心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东西,顶

多谢支持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多谢支持。其实这没有多大技术含量,只是满足了小白的好奇心

我就是小白:)

网友C:
源代码不完整只有主函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源代码不完整只有主函数

使用万利的库函数,还需要修改代码

网友D(2015-07-03):
2.8寸 TFT接口是MPU接口还是RGB接口?

网友E:
请问一下,RGB格式能直接转BMP格式吗?
怎么转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请问一下,RGB格式能直接转BMP格式吗?
怎么转?

可以,附件中有转换工具

网友F:
这东西太好了,一定要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