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【Kinetis实验】一个因语句对齐引发的错误

楼主:
在做评测试验时,出现了一个不应该发生的错误,在编译程序时出现错误提示(见下图),检查程序未发现问题,十分疑惑。而重新载入其他程序问题依然存在。逐行对出问题的MK20D7.S检查只有提示出错的一行位置没有对齐。将其补入空格对齐后再次编译错误排除。

请初学者注意不要犯与我同样的错误。

网友A(2014-09-08):
arm的指令格式是:
{symbol} {instruction|directive|pseudo-instruction} {;comment}

其中symbol必须写到第一列。在你的代码中如果把LDR R0....写到第一列,那么LDR会被当成symbol,R0会被当成指令,而arm中没有R0这个指令,所以会提示“unkown opcode R0"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arm的指令格式是:
{symbol} {instruction|directive|pseudo-instruction} {;comment}

汇编研究的挺深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rm的指令格式是:
{symbol} {instruction|directive|pseudo-instruction} {;comment}

感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