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:6050四元素转换成欧拉角 与 直接求三个轴角度区别

楼主(2014-09-08):
网上说用6050dmp库测得四元素转换成欧拉角进行飞行器姿态控制,我想问,用mpu6050加速度计和陀螺仪融合分别求出x、z轴航向角,就是得出俯仰角和翻滚角,再通过陀螺仪和另外的磁场传感器融合测得y轴航向角,即偏航角,然后进行姿态控制,后面这个方案有什么很大弊端吗?感觉这个很好理解,难道是数据难处理?恳请有经验的大神解答~~~谢谢~~~~~

楼主:
恳请大神点拨一下@烈火狂龙

楼主:
哎,难点的问题就没人了吗?嘿嘿,还是自己来吧,来个人呀,结个贴就那么难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哎,难点的问题就没人了吗?嘿嘿,还是自己来吧,来个人呀,结个贴就那么难吗
...

烈火狂龙很少上线的,你可以参考开源的代码看看,这些俺也不懂

网友B:
新手路过  ,支持一下

网友C(2020-05-07):
请问楼主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