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
【Kinetis实验】+ 开发套件的三种调试方法及一些注意事项

楼主:
1.    写在前面的话
收到板子已有数日,此套开发板模块众多,制作精良,的确是一套非常完美的开发板。在这里首先感谢一下freescale及其21ic的工作人员。此板的不足之处就是资料比较少,而且freescale芯片好多人不熟悉,拿到板之后不知从何下手,如果我有时间(我以前用k10dx256vll7做过项目)我会从最基础的开始,包括如何创建一个工程,如何调试,以及各模块的例程编写(主要是讲方法,而不是直接帖出源码),以及多模块之间的配合,协同的使用。

2.     开发套板的三种调试方法。
此套开发板由二板子组成,一个是核心板DKK20,另一块是外围模块板MxDock。此二块板上都有调试接口,核心板DKK20上的调试接口是CN1(理论上CN8EZPORT也可以下载程序,本文不作介绍),外围模块板MxDOCK的调试接口有二个,一个是CN1,另一个是CN4。所以就有了下面三种调试方法:

第一种方法:是直接用usb线连接外围模块板MxDock上的CN4,通过MxDock上自带的MLink(命名来自万利的叫法)来调试。其调试方法参见网友@dami所写的帖子<<【Kinetis实验】+ 使用MK20+MXDOCK板载的仿真器跑MDK例子-GPIO,LCD,.. >>其链接地址为: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96990-1-1.html
此种方法中,MLINK是直接给开发板供电的,此方法的关键点,就是在选择仿真器时应选择“CMSIS-DAP Debugger”

第二种方法:是用自己的jlink连接到MxDock上的CN1。由于jlink默认不直接输出5V电源,则没法直接给开发板供电。此时有二种解决方法,一是用jlink命令使  jlink输出5V电源(方法我会单独列出),二是再用另一个USB线连接CN4到另外一个USB口,使之为开发板供电,此时就可以调试及下载了。

第三种调试方法: 用自己的jlink连接到DKK20上的CN1。此种方法与第二种方法完全一样,只不过一个是连接到MxDock上,一个是连接到DKK20上。

3.       前面讲到要使用jlink,则必须解决开发开发板供电的问题。如果用MxDock上的CN4为开发板供电,则需要二个usb口,所以可以用jlink为开发板供电,其方法如下:
   step 1: 连接jlink到MxDock的CN1或者DKK20的CN1
   step    2: 打开一个工程,在其option for Target 'xxxxx'菜单中,做如下设置

   step 3: 由于此时,开发板没有供电,所以会出现下面找不到设备的情况:

   step 4:  打开jlink command窗口

   step 5:  并输入power on命令:(如果不想每次这样操作,则输入power on perm命令,则jlink就会默认供电)

则此时jlink开发板就会供电,然后重新检测一下设备,就会发现设备了。

4. 一些注意事项:
  a.  此套板三种调试方法全部使用的是swd接口,由于jtag一些信号没有引出,所以都不支持jtag接口调试。

  b . 如果usb电源功率不够的情况下,可以用上文所述的第二种,第三种调试方法(即用jlink调试,jlink给开发板供电),另外用一条线连接MxDock上的   CN4,同时也为开发板供电。此时由于有二个USB口为开发板供电,则电源功率会提高很多。

  c. 第二种,第三种调试方法只是jlink插入的口不一样,其余完全相同,为什么会多此一举呢? 我个人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MxDOck(在不连接DKK20的情况下)单独当做一个MLINK来使用,可以用来调试,下载其它开发板的芯片。

网友A(2014-09-08):
不错,支持一下!
万利的资料真的是比较少,不过基础的开发在坛子里看各路高手的实验已经够了。

网友B:
相互学习,开发详贴https://bbs.21ic.com/icview-793590-1-1.html

网友C:
恩 不错。不过我查资料说
输入 power on 是输出 5V
输入 power on perm 是输出 3.3V。
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

网友D:
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3种开发板调试方法
JLink以前用过
学习第一种方法的MLink

网友E:
我的mdk  没有    CMSIS-DAP DEBUGER  怎么回事????

而且例程编译报错      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的mdk  没有    CMSIS-DAP DEBUGER  怎么回事????

而且例程编译报错     谢谢!!  ...

升级mdk版本,我在4.1(好像是)版本中也碰到你这个错误。这是因为在以前的版本中__asm不支持thumb16指令,所以才会造成这种错误。我在v4.60下就可以了。
至于没有CMSIS-DAP DEBUGGER我估计也是mdk版本的问题。

网友F:
JLINK供电,mark之!

网友G:
请问我用JLINK下载总是出现invalid rom table,跳到200kHz也不行
keil:4.72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请问我用JLINK下载总是出现invalid rom table,跳到200kHz也不行
keil:4.72

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,现在忘记怎么解决的了。 你用排除法来排除故障。第一步,用另一个jlink来确定是不是jlink的问题。 第二步,新建另一个工程,看不是是软件设置的问题,最后换一块好的板,来确定是不是板子的问题。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我以前好像也碰到过,现在忘记怎么解决的了。 你用排除法来排除故障。第一步,用另一个jlink来确定是不是 ...

谢谢啦,我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