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6437 程序固化问题

楼主(2014-09-08):
想把程序固化到flash中,前面几步还算顺利,但到erase flash这一步时卡壳了,半天也没擦除完,但也没有报错
用的是瑞泰的开发板,仿真器用的合众达的510plus

网友A:
擦出代码也是瑞泰的吗
如果全部擦出需要时间较长   有可能是仿真器掉线等情况出现
你试试擦出一个块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擦出代码也是瑞泰的吗
如果全部擦出需要时间较长   有可能是仿真器掉线等情况出现
你试试擦出一个块试试 ...

就是用的TI那个工具 “flashburn”,里面就erase flash 和program flash,不知道该如何擦除一个块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用的TI那个工具 “flashburn”,里面就erase flash 和program flash,不知道该如何擦除一个块啊   ...

好的   如果用的flashburn的话  那就无法擦出块
你看看原理图  如果是外扩flash   可以自己编程擦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