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言如何写0.5秒内连续按两次开关点亮LED

楼主(2014-09-08):
C51点亮一个LED,要求是在0.5秒内,如果有2次开关按下,LED状态翻转(之前亮的变灭,之前灭的变亮),在0.5秒内检测到第2次按键按下时立即改变LED状态,而不用等0.5秒后。

网友A:
用定时器,设个标志位。

网友B:
这个与C语言无关,楼主就用中文写就可以了。

网友C:
搞个软计时器, 比如对1ms计数, 0.2s也就是200ms ,当计数器在200内被清零的时候,就设立标记 触发了双击事件.

网友D:
无论怎么想好像都不难~

网友E:
就是检测2次按键按下的间隔时间,小于0.5秒当有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