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出PWM的问题请教

楼主:
在使用stm32f103输出一路PWM时,当占空比达到85%,把示波器的时间轴拉小,波形如下图,

波形会出现断续的情况,请教大家这是示波器的问题,还是单片机的问题,如果占空比小于85%

无论如何拉时间轴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

网友A(2014-09-08):
示波器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;
PWM输出,调节占空比,硬件完成的,除非你软件去干预,否则不会出现断续的;

网友A:
如果85%就不行了,在BLDC调速方面,就无法调速到最高速了;

网友B:
多半是示波器的问题,因为触发信号是要有一定脉冲宽度的,触发信号不能买足要求也就乱显示了.对于一个示波器这个时间是固定的,你可以找别的信号做实验确认.或者输出一个pwm周期翻转的方波信号做触发.

网友C(2015-06-18):
我也遇到过,是显示器的分辨率太低,换个高精度的示波器就没有问题了

网友D:
换个高精度的示波器就没有问题了

同意,楼主试试看

网友E:
看看是不是设置参数的问题。

网友F:
测试方法的问题。采样率低于波形的频率, 不一定反映真实的情况. pwm占空比比较高的时候, 很有大概率在一小段时间内总是采集到的是高电平, 所以看到的好像没有波形了.

网友F:
可以提高采样率, 刚好能看清波形, 持续观察, 只要一直有稳定的波形就没问题了.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来测量就会更好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