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dsp的体积还这么小?

楼主(2014-09-08):
dsp的寄存器成千上万,有这么多个寄存器,为什么dsp的体积还这么小?cpu 大概有几十个寄存器
, dsp的的运算能力比cpu是不是要强很多倍的呢?

网友A:
DSP也是个CPU吧?

网友B:
每个都有自己的特长吧   比如乘加等适合算法的硬件结构别的CPU是比不过的

网友C:
CPU   只有运算沒有 IO , 要 io , timer .. DMA ,  弹性大配不同IO  就不同

DSP   运算能力加很多, 一般CPU 只有基本但是有些南要 如  s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