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与DSP通信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14-09-08):
我要在VC上通过USB与DSP通信,通过匹配PIV和VID已将usb设备识别出来并打开(异步方式),接下来进行通信,读取数据时用ReadFile()失败,ReadFile的最后一个参数ReadOverlapped这个结构体的第一个变量internal不是0,网上查了查说internal对应为驱动程序irp的IO_STATUS_BLOCK结构,Internal=0时表明返回STATUS_SUCCESS,于是ReadFile返回TRUE,即成功返回。我的程序每次都是零,再就是写数据的时候,每次都显示IO挂起。。。。。是不是我还差了哪一步?另外要从DSP接收数据,DSP方面要做哪些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