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CU] 单片机和多个串口设备通信问题

楼主(2014-09-08):
单片机为主机 其他多个设备为从机
从机间能否并联,为什么,由什么决定的?
下面有一开发板的电路图

这样是否可行?有没有其他方法能让从机并联而没有数据串扰。。求教各位

网友A:
多机通信不想有总线串扰的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用CAN总线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