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开关电源] 请高手指教,我做的LM5001电路怎么会没输出?

楼主(2014-09-08):
调试了近一个礼拜了,除了输入正确,其它地方都没反应,为此5001也换了个地方买,还是没反应,请高手指导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无输出?电路图

楼主:
C:\Users\ThinkPad\Desktop\LM5001电路图

楼主:
这次图片应该添加上了吧

楼主:
EN脚是用来设置最低输入电压的,只需要1.26V,就有效了。VCC在PDF中的推荐电路貌似都是接了个电容到地。

网友A:
先按datasheet来吧,那个电路又不复杂,你这个com脚查看下

网友B:
实在不行先仿真下

网友C:
仿真一下吧!按datasheet里的案例来,然后再改成自己的需求

网友D:
不好意思,是我看错了,数据手册里也有这个图,建议重点检查:
1、实验板的芯片引脚排列是否正确,注意,这个图并没有标出实际脚位;
2、检查第3脚VCC的电压是否等于+6.9V,没有则证明接错线或芯片坏了,第6脚FB正常时为1.26V。

网友E:
SW脚波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电路图明显画错了,这个C10用得逆天,建议你看一下PDF数据手册。

谢谢指出问题啊,但是我看PDF上C10确实接了个10UF的电容呢,版主大大还麻烦点明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SW脚波形?

SW无电压,无波形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谢谢指出问题啊,但是我看PDF上C10确实接了个10UF的电容呢,版主大大还麻烦点明啊? ...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電感開路。

+1 L1开路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SW无电压,无波形。。。

图 似乎没什么错,检查下芯片是否焊错,PCB是否有误。

楼主:
好吧 谢谢指点啊,我再研究下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都没有形成回路,不知道你哪抄来的电路。

我把C10短路,L2直接就烧了。也就是说SW脚是有输出的哦?为什么经典电路图L2接地呢,麻烦再指教下啊

楼主:
我是把D2换成了普通的4007管

楼主:
额,楼上麻烦指导下啊,其实我挺想不通L1和C10的接法的,不懂就不懂吧,完整按照PDF的24V解法就是不来,找不出哪里的问题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额,楼上麻烦指导下啊,其实我挺想不通L1和C10的接法的,不懂就不懂吧,完整按照PDF的24V解法就是不来,找 ...

请看我前面的第一个回复,已经修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请看我前面的第一个回复,已经修改。

谢谢版主不厌其凡的指点,我刚有查线路,对了引脚,给我的感觉这个芯片感觉完全没起作用,VCC,FB都无任何反应,版主会不会哪里我范了个很低级的错误。。。电压到了芯片输入脚以后就完全消失了一样,我为此还实验板另外接了两组,还是不行,而这个5001我是两个淘宝卖家那里都买了几个,都是这种有进没出的情况,找问题真是苦恼,感觉他就是这么个电路,但是他就是啥反应也没有。继续查问题中。。。揪心,电子真是门痛并快乐存在着的艺术。

网友D:
你说的VCC,FB都无任何反应是否指电压为0?如果是,建议测量EN脚电压,如果足够大就是芯片坏了。

楼主:
EN脚电压都很高  全部很高 难道是买到的芯片不对

楼主:
如何给分啊  给不了

网友H:
这个的慢慢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