.dsp文件丢失,怎么办

楼主(2014-09-08):
C++项目文件,就是.dsp文件丢失,怎么办,有什么办法可以打开项目,恢复.dsp文件?

网友A:
dsp文件丢失,估计是需要重建工程了

网友B:
插入另一个项目呢

网友C:
我没有遇到过
可能需要重新建立工程了,
还有资源也需要重新拷贝过来。

网友D:
这个不像VC工程    打开编译时就会自动新建一个
因为CCS针对不同的DSP有不同的配置   所以还需要你自动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