板子上同时有DSP和FPGA时,供电的问题

楼主(2014-09-08):
正在画一个板子,主芯片为1个DSP和1个FPGA,再加上一些外围接口芯片,供电电压为+5V。
DSP的核心电压为1.1V,IO电压为3.3V,DDR2电压为1.8V,上的顺序为核心电压,IO电压,DDR2电压。
FPGA的核心电压为1.5V,IO电压为3.3V,上电顺序为核心电压,IO电压。
现在有个问题DSP的3.3V和FPGA的3.3V是共用一个3.3V电源还是分别用两个3.3V电源?
单个3.3V供电的上电顺序如何控制?
上电过程要做到完全可靠,有经验的朋友麻烦提供一下参考。

几个参考的DCDC芯片
ADI的ADP2114,双通道输出,每通道输出2A,可配置成一个1A,一个3A。(原打算用两个ADP2114,一个配置成1A/3A,1.8A/3.3V,另外一个配置成2A/2A,1.1V/1.5V)
TI的TPS54283或TPS54286,双通道输出,每通道输出2A。
还有TI的一些单通道2A的IC。

网友A:
做过相关的东西    但不是在同一个板子上

网友B:
用有en脚的电源芯片, 然后用mcu或RC来分别控制。

楼主:
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上电顺序控制IC来代替MCU,MCU还要额外的供电电路和复位电路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这个有没有比较好的上电顺序控制IC来代替MCU,MCU还要额外的供电电路和复位电路? ...

记得有一个叫做3083的芯片   TI的  比较好用

网友D:
电压多的话可以用lattice的电平控制芯片来控制上电时序,如果只有这几个电源的话就用前级作为后级的使能,或者不控制上电时序,一般应用是不影响的,但如果要过测试的话就不好说了

网友E:
我用2片不同的LDO,其中318给2812供电,445给FPGA供电

网友F(2015-09-25):
你好,请教您一下 DSP F2812的上电顺序和EP4C 系列的FPGA的上电顺序如何统一做好上电顺序安排(两者共同使用时)?谢谢。同时我看到PDF上指出第4代的FPGA不用考虑上电顺序的问题,这又是为什么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