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有么有办法实现对输入信号一定延迟后输出或无延迟输出

楼主(2014-09-08):
是用在谐振逆变器的软开关控制
无延迟输出相当于直接把输入信号分成两路,一路是原信号,一路是反相后的信号。
延迟一定时间输出相当于就是把信号延迟一个给定时间(一个周期以内)输出。
原来用CPLD跟FPGA实现上面两个功能比较方便,但是其它部分的控制很麻烦,想换STM32或其他单片机的方案,但是这两个用STM32实现起来好像比较麻烦,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可行的方案?
还是只能STM32+CPLD?如果STM32+CPLD的话,CPLD用STM32输出一个同步的时钟还是怎么?

网友A:
加个CPLD保证H桥上下臂不同是导通保险点,H桥炸管太吓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