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 这样写按键触发外部中断处理函数行不行

楼主(2014-09-08):
感觉还是不能避免重复触发中断的问题

楼主:
感觉应该这样

网友A:
是消抖程序怎么写的问题.

网友B:
这样写没什么问题呀

网友C:
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(void)
{
        if(EXTI_GetITStatus(EXTI_Line10) != RESET && exitflag == 0)
        {

        }
}
主程序后面参考二楼就可以

网友D:
消抖都没做你觉得行吗

网友E:
我是觉得按键没有必要用中断,扫描就可以了。

网友F:
赞同楼上,没必要浪费中断,扫描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主程序后面参考二楼就可以

谢谢。这样写确实比较好。不知道用状态机怎么设计复杂的按键扫描程序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是觉得按键没有必要用中断,扫描就可以了。

我只是用外部中断触发一个操作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我只是用外部中断触发一个操作

触发一个操作是可以的,关键是要处理好误触发和重复触发的情况。

网友G:
按键最好用定时器扫描方式去做

网友H:
偶一直用定时器消抖的办法,只是那时候没有用语言描述,后来论坛里有人说出了偶的心声。
首先要明确,什么是消抖,按键的多次脉冲是由于按键的机械跳动引起的,而不是干扰。
那么,当第一个脉冲到来时,就已经可以肯定是按键被按下了,那就完全没有必要再延时几十个mS单纯为了去抖动。
所以,第一个脉冲到来时,该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好了,消抖最简单了,只是简单的把这个按键的后续信号屏蔽掉几十个mS即可完美消除抖动,
如果嫌不过瘾,屏蔽掉500mS也未尝不可。防止有人乱按键。也不会引起按键反应的延迟。

网友H:
就像偶们平时用的PC键盘和鼠标一样,鼠标按键也同样存在抖动的问题,如果每次按键都需要经过几十mS时间才有响应,那玩FPS游戏的人岂不是要疯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