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.MX] i.MX6q Sabre-AI gdb调试

楼主(2014-09-09):
请问怎么设置gdb调试相关参数,比如gcc的-g,-O参数。
我在./ltib --config中的cflags中设置了-O0但是编译时,
好像还有好多-O2出现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请问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BSP?

楼主:
是 L3.0.35_4.1.0_130816_source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 L3.0.35_4.1.0_130816_source

楼主你好,请问你是如何编译的?并且在编译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,能否把遇到的问题贴出来?

楼主:
编译过程没有问题, 编译完的也能在板上执行。
不过我想用gdb去调试的话, 就得用-O0参数,但是我在--config里头改cflags也不好用。
编译出来的还是带-O2参数。调试的时候跟源代码中的行数不一致。(-O2会优化代码)

设置见下图:
https://bbs.21ic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zM5OTI0fDZiYjM4OTBmfDE3NjM1NjQ4ODJ8MHw%3D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编译过程没有问题, 编译完的也能在板上执行。
不过我想用gdb去调试的话, 就得用-O0参数,但是我在--confi ...

楼主你好,默认编译参数就是O2,请问这里你使用gdb具体是要调试什么内容呢?

楼主:
知道默认参数是-O2,是想改为-O0。
是不能全局变更吗? 比如说想调试gst_plugin_good相关的所有内容。
不想只改gst_plugin_good能不能实现呢?

网友A:
楼主你好,在的吗?我就在在ltib菜单中修改了你修改的那个位置,编译成功就OK了啊。没有出现帖子中你提到的很多-O2。

网友A:
不知道你是怎么操作出现那个问题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