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C单片机] 4-20mA和1-5V信号采集电路

楼主(2014-09-09):
小弟现在想做一个单片机0-5V电压信号采集电路,没有思路,请高手点拨下:
1、单片机有AD功能和没AD功能的区别?有AD功能是直接可以采集信号吗?没有AD功能的通过ADC芯片也能完成信号采集吗?
2、0-5V电压信号采集和0-20mA电流信号采集有没有共通点?
3、求张原理图。。

网友A:
2. 电流采集和电压采集的共通点:ADC得到的都是电压值。电流采样也是通过转换成电压的元件来实现。

网友B:
3. 如果是电流源输出,直接通过200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的转换成0.8V-4V的电压范围,如果单片机的AD参考电压范围是5V的,通过一个RC低通滤波后接入AD口即可。如果是3.3V的,减小采样电阻值。
  电压采样的也是一样的,注意输入电压的范围,对端口进行一定的保护。通过串联限流电阻或者并联稳压管都可以。

网友C:
都可以,看具体的要求

网友D:
1、有AD功能直接可以采集电压信号,没有AD功能的外挂ADC芯片。
2、0-5V电压信号采集和0-20mA电流信号采集共通点是,读要采集电压,所以电流信号先经过电阻采样成电压。
3、原理图的没有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3. 如果是电流源输出,直接通过200欧姆电阻进行电流电压的转换成0.8V-4V的电压范围,如果单片机的AD参考电 ...

还有两个问题;
1、没有AD功能的单片机通过ADC芯片是怎么实现数据采集的?
2、有实现放大器实现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1、有AD功能直接可以采集电压信号,没有AD功能的外挂ADC芯片。
2、0-5V电压信号采集和0-20mA电流信号采集共 ...

还有两个问题;
1、没有AD功能的单片机通过ADC芯片是怎么实现数据采集的?
2、有实现放大器实现的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两个问题;
1、没有AD功能的单片机通过ADC芯片是怎么实现数据采集的?
2、有实现放大器实现的吗? ...

1.可以使用外置ADC芯片来进行采样,具体方法看产品手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还有两个问题;
1、没有AD功能的单片机通过ADC芯片是怎么实现数据采集的?
2、有实现放大器实现的吗? ...

1. AD芯片有的是用普通IO来控制(如ADC0800系列),如Start_Conv, End_of_Conv 加上并口的数据输出,也有一些ADC带SPI控制接口。

网友G:
自己用的话,买一个,如果要自己开发,一般来说,你一个人也搞不定

网友H:
就看你的需求精度,不同成本精度不同

网友I:
用一个运放和功率电阻 把电流转为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