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8] 发现iostm8s103f3编译错误

楼主(2014-09-09):
在调用iostm8s103f3.h编译时,发现了一个错误,一时间没找到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但如果屏蔽了这句的话编译就能通过:
unsigned char OPT         : 1;

请问各位是否有发生过这种问题?

楼主:
忘了上图

网友A:
这个H文件哪里拷来的?
或者被你修改过了,自己改下好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H文件哪里拷来的?
或者被你修改过了,自己改下好了;

我没有改过啊,就在IAR的文件夹里面的。我目前就屏蔽这语句就用这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没有改过啊,就在IAR的文件夹里面的。我目前就屏蔽这语句就用这了

提示这句有问题的话;
重新输入一遍这段语句看看;

网友B:
不是很懂啊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