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ANO系列驱动段式LCD的电压范围到底是多少?

楼主(2014-09-09):
TRM中的电压范围是2.7-3.4V

BSP包中的电压范围是2.6-3.3V

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没错

假如寄存器数据是100, 按BSP的话应该是3.0V。 按TRM的话就是3.1V。 怎么叫“都没错”?

网友B:
这种问题,在新塘的例程里很普遍,这种数值问题如果没做测试的话真不好说哪一个是正确的,

网友C:
哪个都可以驱动,最好3.3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谢谢分享,顶一个。

分享你妹。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分享你妹。。。

切~~~都是什么人啊!

网友F:
那个我觉得吧,应该是手册是那么写的,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回事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假如寄存器数据是100, 按BSP的话应该是3.0V。 按TRM的话就是3.1V。 怎么叫“都没错”? ...

这两个数据都可以就是都可以,你咋这么迂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假如寄存器数据是100, 按BSP的话应该是3.0V。 按TRM的话就是3.1V。 怎么叫“都没错”? ...

死读书,读死书,读书死:Q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那个我觉得吧,应该是手册是那么写的,实际上可能是另外一回事。

好多东西并不是那么严谨,也不需要那么严谨,在某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哪个都可以驱动,最好3.3V

对的,都可以驱动的起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种问题,在新塘的例程里很普遍,这种数值问题如果没做测试的话真不好说哪一个是正确的, ...

如果做测试也不一定能得出准确结论,因为片子不一样,会有差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