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51单片机] 警告 co代表什么意思

楼主(2014-09-09):
TEST, se, ST, TE, ni
*** WARNING L16: UNCALLED SEGMENT,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  SEGMENT: ?CO?TEST

我知道 警告后边的?PR? 指的是可能有子函数没有调用 ,这个?CO?TEST 表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TEST应该是你程序中的函数或者变量,CO是编译器自动加上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TEST应该是你程序中的函数或者变量,CO是编译器自动加上去的。

有的警告是PR有的是Co,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

网友A:
可以参见该编译器的帮助文档,一般在安装目录下都有,里面应该有描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