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3]
STM32F373VCT IAR开发紧急求救,原因找到了,IAR版本原因

楼主:
STM32F373VCT IAR开发,jlink仿真一直正常,现在突然出现如附图所示的问题,无法继续下载调试,请高手指点
C:\Documents and Settings\Administrator.ZHANGP-2252E1D5\桌面

网友A(2014-09-09):
重新设置下,仿真设置环境或删除STM32内部程序看看;
也可以用JLINK的SEGGER软件测试下;

楼主:
直接失联,既不能下载,也不能删除,LINK的SEGGER软件也一样,重新换了一片STM32F373VCT6也不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直接失联,既不能下载,也不能删除,LINK的SEGGER软件也一样,重新换了一片STM32F373VCT6也不行 ...

同事有仿真器的话,就换个仿真器试下;

网友B:
连接失败,应该重新设置一下吧

网友C:
出错之前,程序有在执行什么特殊操作么?

使用SWD接口再连接一下试试看?

如果有STLINK的话,用STVP连一下呢?

楼主:
找到原因了,IAR V7.10,V7.20 有问题,对STM32F373VCT6的支持有很多问题,现在换回 IAR V6.60,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