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28335的I2C模块,在与从器件连接时,会从SCL引脚输出时钟信号么?

楼主(2014-09-09):
我用开发板给的EEPROM的例程,可是在SCL引脚检测不到时钟信号

网友A:
应该会的,肯定哪儿出问题了

网友B:
SCL信号必须在CS 之后

楼主:
那请大神帮忙看一下,这是开发板给的配套例程,存在什么问题呢
#include "DSP2833x_Device.h"     // DSP2833x Headerfile Include File
#include "DSP2833x_Examples.h"   // DSP2833x Examples Include File

void InitI2C(void);
Uint16         ReadData(Uint16  *RamAddr, Uint16 RomAddress, Uint16 number);
Uint16         WriteData(Uint16 *Wdata, Uint16 RomAddress, Uint16 number);

Uint16        I2C_xrdy();
Uint16        I2C_rrdy();

Uint16  i;

        Uint16   dat1[8]={0,0,0,0,0,0,0,0};
        Uint16   dat[]={ 0x11,0x22,0x33,0x44,0x55,0x66,0x77,0x88};

void main(void)
{
   InitSysCtrl();
// InitGpio();  // Skipped for this example
   InitXintf16Gpio();
   InitI2CGpio();
   InitI2C();
   DINT;
   InitPieCtrl();
   IER = 0x0000;
   IFR = 0x0000;
//LedReg = 0xFF;

   WriteData(dat,0x60,8);
   DELAY_US(10000);
   ReadData(dat1,0x60,8);

   for(; ;)
   {

   }

}

Uint16 WriteData(Uint16        *Wdata, Uint16        RomAddress, Uint16 number)
{
   Uint16 i;
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BB == 1)
   {
    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;
   }
   while(!I2C_xrdy());
   I2caRegs.I2CSAR = 0x50;
   I2caRegs.I2CCNT = number + 1;
   I2caRegs.I2CDXR = RomAddress;
   I2caRegs.I2CMDR.all = 0x6E20;
   for (i=0; i<number; i++)
   {
      while(!I2C_xrdy());
      I2caRegs.I2CDXR = *Wdata;
      Wdata++;
       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NACK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I2C_BUS_BUSY_ERROR;
   }
   return I2C_SUCCESS;
}

Uint16 ReadData(Uint16  *RamAddr, Uint16 RomAddress, Uint16 number)
{
   Uint16  i,Temp;

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BB == 1)
   {
       return I2C_BUS_BUSY_ERROR;
   }
   while(!I2C_xrdy());
   I2caRegs.I2CSAR = 0x50;
   I2caRegs.I2CCNT = 1;
   I2caRegs.I2CDXR = RomAddress;
   I2caRegs.I2CMDR.all = 0x6620;
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NACK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I2C_BUS_BUSY_ERROR;
   DELAY_US(50);
   while(!I2C_xrdy());
   I2caRegs.I2CSAR = 0x50;
   I2caRegs.I2CCNT = number;
   I2caRegs.I2CMDR.all = 0x6C20;
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NACK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I2C_BUS_BUSY_ERROR;
   for(i=0;i<number;i++)
   {
      while(!I2C_rrdy());
             Temp = I2caRegs.I2CDRR;
          if (I2caRegs.I2CSTR.bit.NACK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I2C_BUS_BUSY_ERROR;
             *RamAddr = Temp;
             RamAddr++;
   }
   return I2C_SUCCESS;
}

Uint16        I2C_xrdy()
{
        Uint16        t;
        t = I2caRegs.I2CSTR.bit.XRDY;
        return t;
}

Uint16        I2C_rrdy()
{
        Uint16        t;
        t = I2caRegs.I2CSTR.bit.RRDY;
        return t;
}

网友B:
void main(void)
{
.............

   WriteData(dat,0x60,8);
   DELAY_US(10000);
   ReadData(dat1,0x60,8);

   for(; ;)
   {

   }

}

在主程序里只有1次写读的过程,我不知,能否满足

网友A:
你怎么测得?只读写1次,如果在读写完毕之后再测,肯定没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怎么测得?只读写1次,如果在读写完毕之后再测,肯定没有。

我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示波器,就算只读写一次,也应该有跳变啊,不会一直是低电平吧

网友A:
我不清楚你是怎么测得。你把示波器先设成触发模式,然后运行程序,也测不到吗?应该是一瞬间的事。

网友A:
实在测不到,或许硬件有问题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神,问题解决了,单次读写太快,根本无法分辨时钟信号。后来把读写程序放到循环里面,就能很清晰的看到波形

网友C:
恩  看到太迟了 已经解决了
就是因为你只写了一次   错过了波形
连续读写 就可以看到了    你是用示波器看的还是用逻辑分析仪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恩  看到太迟了 已经解决了
就是因为你只写了一次   错过了波形
连续读写 就可以看到了    你是用示波器 ...

示波器

网友D(2015-03-06):
楼主现在这个IIC调通了吗?想请教点问题!

网友E:
这个需要先看下SCK的信号的吧

网友E:
这个若耶没有的话,就需要检查下硬件的链接的问题的。

网友E:
还有就是该I2C模块的相关寄存器的也需要查看下的,,看开启该总线功能没。

网友(2015-04-17):
引用 楼主:
多谢各位大神,问题解决了,单次读写太快,根本无法分辨时钟信号。后来把读写程序放到循环里面,就能很清晰 ...

你好,可以把你调好的程序给我一份吗?我最近在调i2c但是一直调不通啊,跟你一样,示波器啥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不清楚你是怎么测得。你把示波器先设成触发模式,然后运行程序,也测不到吗?应该是一瞬间的事。 ...

你好,可以把你调好的程序给我一份吗?我最近在调i2c但是一直调不通啊,跟你一样,示波器啥都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恩  看到太迟了 已经解决了
就是因为你只写了一次   错过了波形
连续读写 就可以看到了    你是用示波器 ...

版主你好,可以把你调好的i2c程序给我一份吗?我最近在调i2c但是一直调不通啊,示波器啥都没有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恩  看到太迟了 已经解决了
就是因为你只写了一次   错过了波形
连续读写 就可以看到了    你是用示波器 ...

版主你好,我最近在调i2c的程序,但是一直调试不通,一直没有波形,你手头有调好的程序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版主你好,我最近在调i2c的程序,但是一直调试不通,一直没有波形,你手头有调好的程序吗 ...

你先看看这个分享
http://dl.21ic.com/download/tms320f28335-rar-ic-108192.html

网友G:
你是啥时候测的呢,一般在读写的时候才会有时钟信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是啥时候测的呢,一般在读写的时候才会有时钟信号的

最近这两天有波形了,但是波形对应的不对,我只发一帧,从开始到停止应该有八个周期的scl,但是有九个,我把我的程序传给你,麻烦您看看吧

#include "DSP28x_Project.h"     // Device Headerfile and Examples Include File

// Note: I2C Macros used in this example can be found in the
// DSP2833x_I2C_defines.h file

// Prototype statements fo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.
void   I2CA_Init(void);
void I2CA_WriteData(Uint16 data);//写数据

#define I2C_SLAVE_ADDR        0x91//从地址
#define I2C_NUMBYTES          4//传输字节数
#define I2C_EEPROM_HIGH_ADDR  0x00//高位地址
#define I2C_EEPROM_LOW_ADDR   0x30//低位地址

void main(void)
{

   Uint16 i;

// Step 1. Initialize System Control:
// PLL, WatchDog, enable Peripheral Clocks
//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SysCtrl.c file.
   InitSysCtrl();

// Step 2. Initalize GPIO:
// This example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Gpio.c file and
// illustrates how to set the GPIO to it's default state.
// InitGpio();
// Setup only the GP I/O only for I2C functionality
   InitI2CGpio();

// Step 3. Clear all interrupts and initialize PIE vector table:
// Disable CPU interrupts
   DINT;

// Initialize PIE control registers to their default state.
// The default state is all PIE interrupts disabled and flags
// are cleared.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the DSP2833x_PieCtrl.c file.
   InitPieCtrl();

// Disable CPU interrupts and clear all CPU interrupt flags:
   IER = 0x0000;
   IFR = 0x0000;

// Initialize the PIE vector table with pointers to the shell Interrupt
// Service Routines (ISR).
// This will populate the entire table, even if the interrupt
// is not used in this example.  This is useful for debug purposes.
// The shell ISR routines are found in DSP2833x_DefaultIsr.c.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PieVect.c.
   InitPieVectTable();

// Interrupts that are used in this example are re-mapped to
// ISR functions found within this file.
   EALLOW;        // This is needed to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  // PieVectTable.I2CINT1A = &i2c_int1a_isr;
   EDIS;   // This is needed to disable write to EALLOW protected registers

// Step 4. Initialize all the Device Peripherals:
// This function is found in DSP2833x_InitPeripherals.c
// InitPeripherals(); // Not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
   I2CA_Init();

// Enable interrupts required for this example

// Enable I2C interrupt 1 in the PIE: Group 8 interrupt 1
   PieCtrlRegs.PIEIER8.bit.INTx1 = 1;

// Enable CPU INT8 which is connected to PIE group 8
//   IER |= M_INT8;
   EINT;
         I2CA_WriteData(0x0000);
}   // end of main

void I2CA_Init(void)
{
   // Initialize I2C
   I2caRegs.I2CMDR.bit.IRS = 0;
   //I2caRegs.I2CSAR = 0x0090;                // Slave address - EEPROM control code

   #if (CPU_FRQ_150MHZ)             // Default - For 150MHz SYSCLKOUT
        I2caRegs.I2CPSC.all = 14;   // Prescaler - need 7-12 Mhz on module clk (150/15 = 10MHz)
   #endif
   #if (CPU_FRQ_100MHZ)             // For 100 MHz SYSCLKOUT
     I2caRegs.I2CPSC.all = 9;            // Prescaler - need 7-12 Mhz on module clk (100/10 = 10MHz)
   #endif

   I2caRegs.I2CCLKL = 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TE: must be non zero
   I2caRegs.I2CCLKH = 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NOTE: must be non zero
   I2caRegs.I2CIER.all = 0x24;                // Enable SCD & ARDY interrupts

   I2caRegs.I2CMDR.all = 0x0020;        // Take I2C out of reset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top I2C when suspended

//   I2caRegs.I2CSTR.bit.ARDY=1;
//   I2caRegs.I2CFFTX.all = 0x6000;        // Enable FIFO mode and TXFIFO
//   I2caRegs.I2CFFRX.all = 0x2040;        // Enable RXFIFO, clear RXFFINT,

}

void I2CA_WriteData(Uint16 data)
{
  char Busy_flag;
   Busy_flag = I2caRegs.I2CSTR.bit.BB;//判断总线是否忙
   if(!Busy_flag)
   {

            I2caRegs.I2CSAR = 0x90;
              I2caRegs.I2CCNT = 1;
        I2caRegs.I2CDXR = data;

      while(I2caRegs.I2CSTR.bit.XRDY==0)
       I2caRegs.I2CMDR.all = 0x6E20;
      //  while(I2caRegs.I2CSTR.bit.XRDY==1)
      //    I2caRegs.I2CDXR = data;

             if(I2caRegs.I2CSTR.bit.SCD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;;);
              if(I2caRegs.I2CSTR.bit.SCD==1)
            I2CA_WriteData(0x00);
}

}

网友H(2015-05-18):
引用 网友A:
应该会的,肯定哪儿出问题了

大神,请问下,我的I2C程序发送,但是SDA引脚上测的波形一直不变。寄存器I2caRegs.I2CDXR的值在程序运行过程中是我赋值的值,但SDA与它对不上,而且改变发送数据,SDA的也不变,这是怎么回事?谢谢!

网友I:
循环读写,就能看到波形

谢谢分享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