另开贴,请教适合电池供电的H桥

楼主(2014-09-09):
请教老师,想用锂电池给H桥驱动微型电机供电,请问在这种低电压供电场合,是用MOS管的H桥还是用三极管的H桥呢,还是用现在的H桥芯片呢

网友A:
推荐现成的H桥芯片 电流小一板 一个so8芯片就够了,型号自己找
其次 自己mos搭的H桥

楼主:
百度找到个L7010 请问这个芯片可以PWM调速吗

网友B:
都可以,关键看电机额定工作电压。如果额定工作电压较高,那么就尽量用导通压降低的开关器件。

网友C:
DRV8833很合适

楼主:
如果是PWM调速,PWM信号是从INA输入还是INB输入呢

楼主:
有没有带电流检测的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