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交流24V过压保护电路器件选型问题

楼主(2014-09-09):
大家好:
       我想在降压变压器(AC220v转AC24v)的后端加上下图的过压保护电路,但是双向触发二极管和晶闸管的型号我不知道怎么选择,请各位帮我看看,非常感谢!

网友A:
还不如用稳压二极管,TVS管,压敏电阻等;
用可控硅,导通后关断麻烦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不如用稳压二极管,TVS管,压敏电阻等;
用可控硅,导通后关断麻烦;

嗯,谢谢你的建议! 我要做一个AC220转AC24V的电源,要求防雷击、防浪涌电流、负载过压和过流保护、实现稳压。我大致把电路画了下,麻烦帮我看看,有什么问题没,麻烦啦!

网友A:
输出交流的话,还是用压敏电阻吧;
串1K电阻,你负载功率多大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交流的话,还是用压敏电阻吧;
串1K电阻,你负载功率多大啊?

哦,谢谢!我负载大概100W.还有我的负载电流大概4A,自恢复保险丝PTC放在变压器次级后面能起到限流作用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哦,谢谢!我负载大概100W.还有我的负载电流大概4A,自恢复保险丝PTC放在变压器次级后面能起到限流作用吗 ...

可以的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;

非常感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非常感谢!

:victory:
不客气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