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三相交流异步电机,带光电编码器矢量控制启动问题

楼主(2014-09-09):
请问STM32F103  2.0版的带编码异步电机库,调试中需要注意哪些?
问题;目前,我使用该异步电机库,电机启动不起来;修改启动时间和斜坡时间及转子时间常数,电机仍然启动不起来!

有哪位使用过该异步电机控制库的,成功启动的朋友,能分享一下经验!多谢!

网友A:
异步电机不熟悉;
直接IO模拟也转不了妈?

现在FOC的库是4.0的,3.0的资料和视屏也比较全;你看看新的资料;

网友B:
我看, 先验证一下外设, 特别是定时器的设置.
另外硬件也需要检查一下, 验证一下驱动波形和功率驱动电路的波形吧

网友C(2015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异步电机不熟悉;
直接IO模拟也转不了妈?

请问FOC3.0的资料和视频在哪里能找到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