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答] Nu_Link_me的USB驱动支不支持WIN7操做系统?

楼主(2014-09-09):
Nu_Link_me的USB驱动支不支持WIN7操做系统?
在XP下可以很好的安装使用,但是在WIN7上怎么都识别不了USB设备,请问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A:
驱动绝对支持的,你再找找看,或者看看是不是你用的64位,系统,反正32位是支持的,不过应该也支持64,你再找找

网友B:
应该可以用

楼主:
请问你们有没有试过在WIN7下安装和使用,我上新塘的网站下载了最新的驱动都不行。
我确认WIN7装的是32位的,因为系统是我自己装的。

网友C:
WIN7 64位系统,确认NU-link, NU-line-Me都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D:
啥年代了,还不支持windows7,还有种可能你的windows7的系统**不完全,或者你兼容模式下安装试试,肯定是支持的

网友E(2014-10-13):
引用 网友C:
WIN7 64位系统,确认NU-link, NU-line-Me都是可以用的。

你装的是那个驱动呢?

网友F:
64位可以用

网友G(2015-03-06):
大家好!我的Nu-Link-Me连上电脑后,设备里是个黄色感叹号,串口助手连不上,可是Keil-Vuision4可通过Nu-Link-Me向M058SSAN板下载程序,不知是何原因?

网友:
如果能用就是兼容不彻底,不用担心,驱动能通过设备管理器安装就好。

网友H:
Nu-link me 應該不能用串口助手吧

网友I(2015-08-18):
我win64位 驱动能识别 但是下载时会出错。。

网友J(2017-02-06):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K:
应该是支持的,Keil自带的那个驱动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