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问一个单片机c语言问题

楼主(2014-09-09):
void SCI_Write(unsigned char SendChar)
{

      while (!(SCI0SR1&0x80));
      SCI0DRH=0;

      SCI0DRL=SendChar;
}
程序中的语句中 while (!(SCI0SR1&0x80),SCI0SR1&0x80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&0x80,其中&在这里又有什么用呢?这个一直想不明白,虽然一有在用这个。

网友A:
&0x80是取寄存器的最高位,&是按位与运算。

网友B:
1000000,取最高位。

网友C:
取最高位~

网友D:
判断最高位为0,一直等待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问题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