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
TIM 定时器使用问题

楼主(2014-09-09):
当我把定时器TIM4 的 OC1-OC3设为输出 冻结模式, 使用TIM_Cmd(TIM4,DisABLE);之后,TIM4_CNT里边的数据会不会自动清零,。
我想在下次使用TIM_Cmd(TIM4,ENABLE);TIM4_CNT从零计数。
还有就是使用TIM_Cmd(TIM4,ENABLE);这个指令之后,硬件有没有延迟。还是只是一个指令周期的延时。

TIM的定时器的各个通道可不可以工作在这种模式下:
1.设为输出冻结模式,达到定时的TIMX->CCRX 值之后,输出一个中断信号(这个已经解决), CNT不是从0开始重新计数,而是处于停止状态。
2.当有外部触发信号的时候 CNT 从0 开始计数,达到 CCR之后 输出中断,停止计数

网友A:
应该不会清零

网友B:
1,CNT应该不会自动清零,
2,我的理解是有个二输入与门,一个输入是时钟源,一个输入是CEN。CEN设为0时,不论时钟源如何变化,输出都是0,那么对于定时器来说就是没有时钟,就是停止工作了。所以,一旦CEN设为1,定时器是可以立即工作的。

楼主:
TIM4_CNT=0;这样写不知可以不?

网友C:
1、不会清0;
2、有延迟;
3、超过一个指令周期(毕竟是库函数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1、不会清0;
2、有延迟;
3、超过一个指令周期(毕竟是库函数);

TIM4_CNT=0;这样写,CNT的数据能清零吗?

楼主:
TIM的定时器的各个通道可不可以工作在这种模式下:
1.设为输出冻结模式,达到定时的TIMX->CCRX 值之后,输出一个中断信号(这个已经解决), CNT不是从0开始重新计数,而是处于停止状态。
2.当有外部触发信号的时候 CNT 从0 开始计数,达到 CCR之后 输出中断,停止计数

楼主:
顶 , 我顶 不能沉水 啊!

网友D:
不用一直顶贴,你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。

网友E:
TIM_DeInit();
外加手动清零试试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TIM_DeInit();
外加手动清零试试!

TIM_DeInit();
如果加了这一句,恢复重置,那重新配置的时间就太长了。对于我的高速控制延迟太大,

TIM-》CNT = 0 是可以清零的。我以为不能清零  是程序bug 造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