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IC23采样后的数据格式是怎样的???????

楼主(2014-09-09):
ic, AI
6416的板子,AIC23配置成Mic输入,把数据保存成float类型的,可是发现这些数据显示很不正常,居然出现上百次幂这样的奇怪数。请问大家,这是什么原因??????

网友A:
你好   我在C55中用无符号in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好   我在C55中用无符号int

我这里是想用浮点类型表示AIC23采样后的数据,这样子不可以么?

网友B:
其实就是个ADC   转换后是有一定的bit位数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这里是想用浮点类型表示AIC23采样后的数据,这样子不可以么?

采集到的相当于ADC对模拟信号的采集     这个与精度有关
至于你想用浮点   就强制转换一下吧

网友C(2015-01-24):
数据是有符号整数,如果你选择16位采集,可以设置成int类型,你可以先以有符号整数的形式采集回来,如果数据正确再做强制转换!

网友D:
这个首先需要注意变量数据类型定义的吧。

网友E:
数据类型定义方面的问题的吧,我的第一感觉。

网友F:
是整形的。

网友F:
而且分为左右声道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