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Kinetis] MKL16连不上JLINK

楼主(2014-09-09):
MKL16连不上JLINK,用的是IAR 7.2编译环境

网友A:
楼主你好
是否曾经正常烧录过程序呢?
还是为新的芯片第一次烧录程序

网友A:
如果是一块空的芯片或者是被mass erase后的芯片,那么观察Reset_b引脚能看到周期振荡。
这种现象是正常的,因为看门狗重复复位芯片导致的。

网友A:
建议你先检查最小电路:
NMI_b引脚10K上拉电阻
Reset_b引脚10K上拉电阻、对地并100nF电容
SWD接口参考"2.1.5.1 Debug interface"章节电路

以上内容其实都可以从KLQRUG, Kinetis L Peripheral Module Quick Reference - User Guide 里看到。

网友B:
我遇到过提示芯片上锁了,点那个解锁就能继续正常用了。
至今不知道到底干了啥导致上锁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
是否曾经正常烧录过程序呢?
还是为新的芯片第一次烧录程序

没有正常烧录过,一直都是这种情况。搞了好多天都没搞好啊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遇到过提示芯片上锁了,点那个解锁就能继续正常用了。
至今不知道到底干了啥导致上锁了。 ...

没有提示如何解锁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一块空的芯片或者是被mass erase后的芯片,那么观察Reset_b引脚能看到周期振荡。
这种现象是正常的, ...

我用示波器测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建议你先检查最小电路:
NMI_b引脚10K上拉电阻
Reset_b引脚10K上拉电阻、对地并100nF电容

感觉像是JLINK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没有提示如何解锁

一般不都会先弹出框提示芯片被锁问你是否要解锁的吗? 点解锁就行了。
不过那是最低等级的上锁状态,所以比较简单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用示波器测看看

示波器看复位引脚的波形如何呢?
如果怀疑JLink有问题,可以到同事或同学那儿试试他们的环境调你的板是否正常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没有提示如何解锁

楼主有没有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的要求设计板子?
看看你的NMI引脚加了上拉4.7K到10K没有,还有RESET引脚上拉4,7K到10K,对地加100nf电容。
另外,你焊接是自己手焊的吗?温度多少?如果超过datasheet规定的焊接范围,很可能是烫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示波器看复位引脚的波形如何呢?
如果怀疑JLink有问题,可以到同事或同学那儿试试他们的环境调你的板是否 ...

谢谢哦,各种方法都试过了,都不行,最后只能换块芯片来解决问题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有没有按照快速指南第二章的要求设计板子?
看看你的NMI引脚加了上拉4.7K到10K没有,还有RESET引脚上 ...

谢谢哦,换了芯片了

网友A:
那估计你焊接温度过高了,所以把芯片给焊坏了。
千万注意不要超过数据手册上描述的焊接温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估计你焊接温度过高了,所以把芯片给焊坏了。
千万注意不要超过数据手册上描述的焊接温度。 ...

谢谢哦,能加你QQ吗?还有问题请教您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估计你焊接温度过高了,所以把芯片给焊坏了。
千万注意不要超过数据手册上描述的焊接温度。 ...

我的QQ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哦,能加你QQ吗?还有问题请教您!

楼主你好
如果你有其他问题建议直接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。
这样其他网友遇到同样问题时,也能参考结论或参与讨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
如果你有其他问题建议直接在飞思卡尔MCU论坛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。
这样其他网友遇到同样问题时 ...

已经发帖了,请赐教哦

网友A:
楼主你好
如果这个问题已经解决,还请配合我们按照 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中描述操作结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