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28335 can通信

楼主(2014-09-09):
版主,请教个问题,28335 can通信啊a to b,我个设置了5个邮箱,但实际用了一对邮箱收发,接收不到数据,一直停留在
do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ECanaShadow.CANTA.all = ECanaRegs.CANTA.all;
            } while(ECanaShadow.CANTA.bit.TA25 == 0 );
while  这,而且 ta25的值显示找不到??
谢谢了~~~~~~~~~~~~~~~~~~~~

网友A:
测试发送端有没有波形?

网友B:
这个TA位在发送成功后置1,死在while里就是发送不成功,程序配置无错的话,就是接口电路有问题,可以测下CAN线电平,是不是在收发器规定的范围内,或者接个120欧电阻试试,有的收发器不接电阻时的总线电平就是不对

网友C:
检查两方面:一是标志有没有设置,二是有没有读到标志。

网友D(2015-11-09):
请问问题解决没有,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