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技术问题解答] 关于Kinetis Design Studio 的问题,求大神们指导

楼主(2014-09-09):
大神们,Kinetis  Design  Studio 生成的编译文件(.elf)在哪里呢,导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工程后,编译也没错,但是找不到编译文件啊!  ,还有,为什么我的如下设置是空白的呢(project——》properties——》c/c++  build——》setting,打开setting之后的界面是空白的),这是怎么回事呢??

楼主:
在线等,还有就是在工程下不会出现Binaries下拉菜单,肿么回事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线等,还有就是在工程下不会出现Binaries下拉菜单,肿么回事呢

请问你是否有下载KINETIS_SDK: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呢?
我这儿加载C:\Freescale\KSDK_1.0.0\demos\hello_world\kds\frdmk64f120m工程就能够看到setting里有各种设置可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是否有下载KINETIS_SDK: 用于Kinetis MCU的软件开发套件呢?
我这儿加载C:\Freescale\KSDK_1.0.0\d ...

这个KINETIS_SDK怎么安装不上呢   显示找不到Java虚拟机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个KINETIS_SDK怎么安装不上呢   显示找不到Java虚拟机

请问楼主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的?
能截个图看一下报错框吗?

楼主:
已经卸载了   等装好了  再试一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楼主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的?
能截个图看一下报错框吗?

已经解决“找不到Java虚拟机”的问题了(安装了一个Java虚拟机)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这个KINETIS_SDK怎么安装不上呢   显示找不到Java虚拟机

但是编译完之后,还是没有编译文件,没有Binaries选项

楼主:
就是这种情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就是这种情况

楼主你好
请问你事先有编译SDK库吗?
请按照C:\Freescale\KSDK_1.0.0\doc\Kinetis SDK K64 User's Guide.pdf的“4 Build and run a KSDK demo application”提示先参考“Appendix A”章节描述编译SDK libraries。
然后在根据“4.4 Kinetis Design Studio IDE”章节编译SDK库里的demo

楼主:
正在按步骤做,到如图这一步的时候,等了得有半个小时了,不带动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正在按步骤做,到如图这一步的时候,等了得有半个小时了,不带动的

KDS较以前的CW10.6速度快很多了,你这个是不是软件卡住了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正在按步骤做,到如图这一步的时候,等了得有半个小时了,不带动的

你好,麻烦你在你的KDS上,实验一下该工程,看有问题吗?谢谢,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麻烦你在你的KDS上,实验一下该工程,看有问题吗?谢谢,或者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工程? ...

楼主你好
你这工程似乎是苏大的KL25例程,是基于CodeWarrior10.x编译环境的。
所以你得用CodeWarrior10.6来打开这个工程。

楼主:
嗯,是的。我也有codewarrior,打开是没问题,就是打算用KDS调试,有什么办法没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嗯,是的。我也有codewarrior,打开是没问题,就是打算用KDS调试,有什么办法没? ...

在你KDS安装目录下有一个文档就是讲移植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
C:\Freescale\KDS_1.1.1\doc\pdf\kds_porting_guide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你KDS安装目录下有一个文档就是讲移植的,你可以参考一下
C:\Freescale\KDS_1.1.1\doc\pdf\kds_porting ...

好的,谢谢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。。

:D不用客气呢
下次遇到问题也直接在论坛里发帖与大家一起讨论即可。

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楼主配合我们按本论坛中结帖方式 描述结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