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-20mA采集电路

楼主(2014-09-09):
如图是从一块控制器板子上抄下来的,C1和C2的值不详,这一块是4-20mA采集电路,想请教一下具体是怎么工作的~

网友A:
IV转换(电流转换成电压),通过R3,电流转换成电压;

后面的运放,电阻电容等,低通滤波电路;
运放跟随;

网友B(2014-10-30):
楼上分析很对

网友C:
这图画的,本来很简单画复杂了。R3是采样,运放是电压跟随器。你可以先把电路的电容看成开路再看就简单了

网友D:
一阶低通滤波+电压跟随,但是C1+R1干啥的?再加一阶?

网友E:
我也想知道C1+R1是做什么用的。

R1、C1 正反馈回路,增加输出方波(4mA对应低电平,20mA对应高电平)上升沿,下降沿的陡度。如果不加R1、C1回路,输出方波上升沿,下降沿就比较缓慢,就更像梯形波,而非方波。

网友F:
我也想知道C1+R1是做什么用的。

网友G:
高通滤波器

网友H:
电容C应该是起滤波作用嘛。其实把含有电容的支路全断开(也就是静态分析),则电路的样子就很容易理解了,加上电容就是滤波嘛。

网友I:
没有啥用处,直接去掉好了,简单的电路也是可靠的电路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D:
一阶低通滤波+电压跟随,但是C1+R1干啥的?再加一阶?

个人认为和前面电容的组成带通

网友K:
R3是取样电阻,R2限流,C2滤波,R1,C1防止上电误动作,运放是电压跟随器,起到阻抗变换的作用,你参考一下

网友L(2014-12-01):
引用 网友K:
R3是取样电阻,R2限流,C2滤波,R1,C1防止上电误动作,运放是电压跟随器,起到阻抗变换的作用,你参考一下 ...

为什么R3是采样,不应该R2是采样电阻么?R1,C1的误操作是什么原理?

网友M:
R1,C1的误操作是什么原理?
同问!

网友N(2015-01-08):
就是啊,为什么R3是采样电阻,何解啊,求指导

网友O:
图画的复杂了,给你简单化了下

网友P:
R1和C1误操作是何解?

网友Q:
核心元件是一个电阻-R3,然后有一个电压跟随器。

网友K(2015-11-20):
C1,R1,作用上电瞬间滤波用的

网友R(2016-02-18):
非常感谢啦!

网友S:
运算放大器是直流放大电路!最忌交变脉冲干扰!C1R1应该是级间电容吸收回路

网友T(2016-04-06):
学习了,刚好在找类似的电路

网友U:
电路错了吧!
R1、C1毛用没有。
也许本来想整个2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的,一不小心,错了,R1放错地方了。

网友V:
认同 fzyuan 的说法

网友W(2016-06-21):
带通滤波而已。

网友X:
怎么防止误动作的》

网友Y:
同问R1,C1干啥的,运放输入电压是不是R3分压

网友Z:
二楼正解!

网友AA(2017-06-21):
R1、C1 正反馈回路,增加输出方波(4mA对应低电平,20mA对应高电平)上升沿,下降沿的陡度。如果不加R1、C1回路,输出方波上升沿,下降沿就比较缓慢,就更像梯形波,而非方波。

网友AB(2017-08-14):
虽然没有能够看懂 但是 先收藏 慢慢体会吧

网友AC(2018-01-29):
电路没画完整!

网友AD(2018-04-11):
个人认为和前面电容的组成带通

网友AE(2020-06-28):
引用 网友AA:
R1、C1 正反馈回路,增加输出方波(4mA对应低电平,20mA对应高电平)上升沿,下降沿的陡度。如果不加R1、C1 ...

C1、C2取多大合适?

网友AF:
估计图抄错了

网友AG:
引用 网友A:
IV转换(电流转换成电压),通过R3,电流转换成电压;

后面的运放,电阻电容等,低通滤波电路;

这个看懂了,,,c1和r1是做什么的

网友AF(2020-08-18):
那是一个二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