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路/定理] 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怎么工作

楼主(2014-09-09):
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 能帮忙解释一下吗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?

网友A:
可以大致说明下吗?然后再看怎么分析

网友B:
楼主给出电阻、电容的具体数值。才好分析。

大致说明:
4个二极管构成桥式整流,给电路提供电源。
U4对管构成差分放大器。(实际可能工作在开关状态)
然后由Q7倒相输出VD = VB -VA。
Q4为差分电路提供稳定的工作点电流。

猜测:楼主电路可能是RS485接收电路。

楼主:
我也不知道这个电路具体怎么样

只是说是处理视频信号的

但是就是没明白视频信号是如何被处理的

那可能是远距离差分视频信号中继放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给出电阻、电容的具体数值。才好分析。

大致说明:

中继放大的话这个电路是怎么样个工作过程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