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
LDO无输出问题请教

楼主:
用的是TI的一颗1.2V LDO,下面是线路图

现在的问题是

1.8V关掉,然后慢慢掉到0.2V时,这时候再打开1.8V.LDO1.2V无输出

1.8V掉到0.2V以上,或者0V,LDO都有输出,为什么?

下面是波形。

楼主(2014-09-09):
CH3 1.8v
ch4 1.2v

网友A:
是不是搞錯pin腳了?

网友B:
图没接错;
1、确认下封装有没有画错;
2、申请样品看看;
3、1M的下拉电阻去掉试下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没接错;
1、确认下封装有没有画错;
2、申请样品看看;

1.没有画错,
2.是量产的材料
在有在0.2V的时候出现问题

网友A:
1. 負載的問題。--- 斷開後面電路。
2. 本體不良的問題。--- 換個本體試試?

网友A:
還有就是:  輸出電容的問題了, 10uf改成1uf。

网友C(点评):
这个正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 負載的問題。--- 斷開後面電路。
2. 本體不良的問題。--- 換個本體試試?
...

1.负载没问题
2.不是本题问题,所有的都是这样
3. 试过,跟电容没关系

网友D:
注意加的电容的ESR是不大于200mΩ的要,参照下电容规格书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注意加的电容的ESR是不大于200mΩ的要,参照下电容规格书看看

去掉电容,现象也是一样,而且ESR大于了200mohm也只会造成输出不稳定而已,不会造成只有在输入在0.2V的时候突然上升到1.8V而无输出

网友E:
Vin和Vout之间加一颗反向二极管试试,可能是后级电容太大。Vout上带的电容可能不止只有那颗10uf

网友F:
把1M换成10K呢?

网友G:
负载问题,断开负载 改用小负载时,是否有同样现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Vin和Vout之间加一颗反向二极管试试,可能是后级电容太大。Vout上带的电容可能不止只有那颗10uf
...

vout的10uf电容去掉试过了,还是不行,而且只在输入初始在0.2v升到1.8V的时候才出现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把1M换成10K呢?

这个只能够降低1.8V掉电后的下降速度,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

网友A:
你上面的圖,ch1,ch2,ch3,ch4都是什麼信號? 感覺LDO沒有你說的那麼複雜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上面的圖,ch1,ch2,ch3,ch4都是什麼信號? 感覺LDO沒有你說的那麼複雜吧? ...

LDO应该是很简单的,就只有VIN VOUT ENABLE GND.但是就是出现了当VIN在0.2V的时候突然上升到1.8V.Vout就没有输出.
CH1 是控制3.3V 1.8V的en
CH2:3.3V
CH3 : 1.8V,也是LDO的输入
CH4 :1.2V

网友H:
你板子可能有地方弱短路了,直接根据芯片焊个最小LDO电路出来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你板子可能有地方弱短路了,直接根据芯片焊个最小LDO电路出来试试

板子绝对没问题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这个只能够降低1.8V掉电后的下降速度,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

不是降低下降速度,而是提高下降速度,之前是1M电阻对输入电容放电,现在改成10K试试。
如果各种方法都是试过不行,那就换方案吧

网友I:
我断定是你焊接的有问题,拆下来重新焊回去

网友I:
中间的热焊盘也是要焊的

网友A:
我一直在等待的你的結果,搞定沒有? 呵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一直在等待的你的結果,搞定沒有? 呵呵

   可以肯定的是外围电路没有问题,PCB板子也没有问题,应该是LDO的一个特性,只是你们没有在输入掉到0.2V再开启的情况,所以没有发生这种事,我也是无意间发现的,这个时间点很短,如果不是特意模拟的话很难发现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中间的热焊盘也是要焊的

焊接绝对没有问题

网友J:
确实没有遇到过!理论上应该不会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确实没有遇到过!理论上应该不会

是的,看spec也找不出答案。

网友A:
在输入掉到0.2V再开启的情况?????        那不就是低電壓保護嗎?

网友J:
兄弟这个是ldo?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vout的10uf电容去掉试过了,还是不行,而且只在输入初始在0.2v升到1.8V的时候才出现问题 ...

en信号的电平是多少?ti要求en的范围不大于VIN+0.3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vout的10uf电容去掉试过了,还是不行,而且只在输入初始在0.2v升到1.8V的时候才出现问题 ...

仔细看了你发的波形图,EN电平太高了。

网友K:
要不重新的换一个芯片的试下的吧

网友L:
这个多看下其相关的PDF资料的吧,或者这个设计电路的存在设计缺陷的啊,不同批次的芯片也会存在不一样的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