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串口通信

楼主(2014-09-09):
我用两块STM32F103VET6板子进行通信,发现一块板子发送的数据另外一块板子接收不到?为什么啊

楼主:
很着急解决,

网友A:
先测发送端有没有波形,从而确认是发送端还是接收端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测发送端有没有波形,从而确认是发送端还是接收端的问题

发送端发送的数据通PC上的串口调试助手可以收到,串口调试助手发送的数据也能进入接收端的接收中断中。

网友A:
难道是连线的问题?波特率一样吗?
如果一样的话,你用示波器测接收端有没有波形。

楼主:
原因是RX-RX,TX-TX相连了,谢谢你

网友B:
这个,会不会是通信协议没写好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