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C++完成你的设计

楼主(2014-09-09):
之前一直在学习和实践用C完成面向对象的设计,然而C毕竟不容易实现类似继承和多态。采用C++是可行的,以为现在即使MCU都有对C++支持的编译器;采用C++是方便的,因为他直接支持了面向对象的特性,是实现面向对象设计的好工具。
然而C++被称作世界上最难的一门语言,从接触不深的个人体会是:语法很容易,真正用起来也不难,难就难在如何用它的诸如:继承、虚函数、泛型等概念实现你的面向对象的、可复用的、可扩展的、高效的、方便维护的、类和对象更合理的。。。。。。程序,这才是难点,然而一切不是一蹴而就的,这需要一个过程,需要实践和思考。  好吧,我也是菜鸟,一起启程吧?!

网友A:
我一直想学,仅是想学点串口编程的,好调试单片机,一直学不会.苦脑中.....

网友B:
什么也没有啊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什么也没有啊!!!!!

最近忙,一步一步来

网友C:
个人认为在嵌入式控制中,只要用到封装、继承、多态就够了。
模板、泛型什么的就不要用了,因为太耗资源。

另外,我非常喜欢C++ 11中的枚举类型:lo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个人认为在嵌入式控制中,只要用到封装、继承、多态就够了。
模板、泛型什么的就不要用了,因为太耗资源。
...

个人看法:不管是C++,亦或是Java,语法学起来很快,但是怎么使用它,在你的项目中什么时候用到继承,哪些成员函数放在父类,哪些放在派生类;哪些给予public属性,哪些给予protecte属性,哪些给予private属性; 哪些类需要作为抽象类;什么情况下使用泛型等等。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搞明白的。

网友C:
我上传一个资料吧,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有用。

Effective C++ in an Embedded Environment.pdf

楼主:
我也共享一个: C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上传一个资料吧,希望对有兴趣的朋友有用。

还没仔细看,貌似很不错啊

楼主:
从一个抽象类,多级继承后,函数的调用:

class grand_c{

public:
        grand_c();
        virtual ~grand_c() {}
        char c;
        virtual int test_1() = 0;
};

grand_c::grand_c()
{
        std::cout << "creat gc\n" << std::endl;
}

class father_c:public grand_c
{

public:
        father_c();
        virtual ~father_c() {}

        int a;
//        private:
//                int  test_1(){ std::cout << "child" << std::endl;}
};

father_c::father_c()
{
        std::cout << "creat fc\n" << std::endl;
}

class child_c:father_c//:pablic  father_c
{
//public:
//        int no;

public:
        child_c();
        virtual ~child_c() {}
private:

        int  test_1(){ std::cout << "child" << std::endl;}

};

child_c::child_c()
{
        std::cout << "creat cc\n" << std::endl;
}

int main(void)
{

        grand_c *gc;
        child_c cc;
        gc = (grand_c *)(&cc);
        gc->test_1();
}

楼主:
下面的程序,你能给出它的执行结果吗?

class grand_c{

public:
    grand_c();
    virtual ~grand_c() {}
    char c;
    int f1(){printf("f1: grand_c \n");}
    virtual int test_1() = 0;
};

grand_c::grand_c()
{
    std::cout << "creat gc\n" << std::endl;
}

class father_c:public grand_c
{

public:
    father_c();
    virtual ~father_c() {}
    int f1(){printf("f1: father_c \n");}
    int a;
private:
    int  test_1(){ std::cout << "father" << std::endl;}
};

father_c::father_c()
{
    std::cout << "creat fc\n" << std::endl;
}

class child_c:father_c//:pablic  father_c
{
//public:
//  int no;

public:
    child_c();
    virtual ~child_c() {}
    int f1(){printf("f1: child_c \n");}
private:

    int  test_1(){ std::cout << "child " << std::endl;/*printf("%s:%d\n",__FUNCTION__,__LINE__);*/}

};

child_c::child_c()
{
    std::cout << "creat cc\n" << std::endl;
}

int main(void)
{
grand_c *gc;

    child_c cc;

    father_c fc;

    gc = (grand_c *)(&cc);

    gc->test_1();

    gc->f1();

    gc =  (grand_c *)(&fc);

    gc->f1();

    gc->test_1();
}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下面的程序,你能给出它的执行结果吗?

class grand_c{

creat gc

creat fc

creat cc

creat gc

creat fc

child
f1: grand_c
f1: grand_c
father

网友D:
偶07年毕业,公司开发的项目已经是在mcu下使用c++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偶07年毕业,公司开发的项目已经是在mcu下使用c++。

能否和大家分享一点。什么MCU,什么开发工具?做什么样的项目?

网友D(2014-10-30):
引用 楼主:
能否和大家分享一点。什么MCU,什么开发工具?做什么样的项目?

FPGA下的NIOSII软核,Altera的工具链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FPGA下的NIOSII软核,Altera的工具链

这个就不懂了。

网友E:
刚做了一个C++项目,返工数次,终于认识到程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写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刚做了一个C++项目,返工数次,终于认识到程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写好的 ...

心得啊,心得分享一下吧 期待分享中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偶07年毕业,公司开发的项目已经是在mcu下使用c++。

你好,MCU下使用C++开发程序,我一直也想用,但是迟迟不敢使用,想问下,如果单片机的RAM计较小,会不会同等的程序,C++会比C耗用的RAM空间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好,MCU下使用C++开发程序,我一直也想用,但是迟迟不敢使用,想问下,如果单片机的RAM计较小,会不会 ...

对ram的占用几乎是一样大的。

网友F:
比如继承,多了会不会占用更多的RAM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比如继承,多了会不会占用更多的RAM呢

这个还怎没有试过,可以试一下看结果

网友A(2014-12-03):
引用 网友G:
这个似乎有现成的,不必搞得太纠结。若说到学,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发出来探讨,或者什么时候我直接给你个代 ...

现在连个C++项目都不会.要是有意以后合作倒是不错选择了

网友A:
我的QQ:58627564有空加我啊,验证:21IC程序+你的ID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的QQ:58627564有空加我啊,验证:21IC程序+你的ID号

什么事情?

网友H(2015-08-20):
MCU上C++,折腾过一段时间,中途搞别的去了,又都忘光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MCU上C++,折腾过一段时间,中途搞别的去了,又都忘光了。

只要编译器支持,可以C和C++混合编程,C做平台部分,C++做应用部分。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只要编译器支持,可以C和C++混合编程,C做平台部分,C++做应用部分。

现在底层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,,,平台只想用现成的。MCU底层上keil封装了很大一部分,我一般就用这个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现在底层真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了,,,平台只想用现成的。MCU底层上keil封装了很大一部分,我一般就用这个 ...

是的,底层的舞台太小,它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直接对硬件的操作,完成硬件产品。但是在当今后互联网的大环境下,优势不明显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