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F1] 串口发送中断

楼主(2014-09-09):
在STM32F103中,开启传输完成中断USART_IT_TC,并没有发送数据,也进入中断了,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A:
并没有发送数据,也进入中断了.
恐怕是数据发送出去了, 只是由于引脚配置不恰当, 数据没有从引脚上输出来.

再加个示波器,看看数据波形有无

网友B:
仔细查查,是否有什么遗漏,什么地方发了数据;

另外开启中断前,先清下中断标志;